mmp被坑了,hp ipm87维修记

楼主(2020-07-07):
HP IPM87 4代CPU,win10的系统。
板号:IPM87-MP REV:1.03

故障:开机不显,且6声报警。

清洁显卡插槽,换显卡均无果,后来发现用集显正常。

初步判断为bios故障;放电,恢复出厂,升级bios均无果。

没办法,只能拆主板测了。

12v,3.3v均正常,时钟复位都有。SM总线也有波形。   上面有一排耦合电容,打阻值均一致,主板背部总线也测了一遍,没发现有什么问题。
至此,维修陷入困境。我甚至一度怀疑CPU有问题,但是没有证据。
别说4代CPU了,连根台式机内存都没有,毕竟我们主修笔记本的,台式机平时也很少接到。

苦逼维修过程省略1万字。。。。最终发现问题出在bios设置上。。。打死也想不到一项设置

那个PCI VGA Palette Snooping 此项默认设置 是关闭的。刚开始以为是这里,事实证明有些天真了。此处随意改,结果都一样。

来看看这里:传统模式,出厂默认也是关闭的。各位觉得这玩意和显示有关吗?貌似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吧
但事实证明,又被打脸了我也是醉了,动这里是因为bios里能改的几乎都改过了,
最终结果就是开启传统模式,机器修复了。。。。

这机器修的憋屈至极。心中一万个神兽狂奔不止

网友:
我擦,怎么多出来这么多图片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最终结果就是开启传统模式,有这么神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终结果就是开启传统模式,有这么神奇

不可思议吧,我已经欲哭无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