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6s。进水机,修开机了,不插

楼主(2020-07-07):
苹果6s。进水机,修开机了,不插卡还好,但是为啥一插手机卡然后功放供电芯片就烧了,然后大短路,然后拆下功放供电,插卡识别正常,无法拨打电话,烧了7,8颗芯片了,有能解释的大神嘛,焊盘阻值正常

网友:
插卡,来信号的时候马上黑屏,然后大短路,不插卡就没事,拆了高中低频,还是一插卡就死机短路,真的心累啊,

网友:
从卡槽开始查呗

网友A:
烧鸡查短路啊,一定有故障元件

网友B:
解决了,你们都不会想到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有问的告诉你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鸡查短路啊,一定有故障元件

没有,不插卡都没事,一插卡功放供电芯片就烧。然后大短路

网友C:
莫非剪卡剪反了?

网友D:
什么问题啊交流一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解决了,你们都不会想到是什么问题

电话卡问题?

网友:
这明明是苹果6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什么问题啊交流一下啊

那个芯片自举升压断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莫非剪卡剪反了?

没有反,插卡的搜索网络的时候,功放供电芯片开始工作,然后自己把自己烧坏了,不插卡就没事。

网友:
不是卡的问题,芯片自己升压,然后自己把自己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解决了,你们都不会想到是什么问题

别藏着掖着了,快拿出来吧哈哈

网友A:
自己把自己烧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把自己烧了。。。。。

自己给自己升压,然后回路断线,然后自己升压吧自己烧了。把线接上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