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2A55M-DS2不上电

楼主(2020-07-07):
按开关触发风扇微微动一下就停了,用示波器可以抓到一个ATX_PSON被拉低了一下又瞬间变高。再次触发没反应,此时测PWRBTSW,PSOUT有跳变,SLP_S3,SLP_5已被拉高,但ATX_PSON未被拉低。桥和IO的待机应该都满足了。
断开电源过一分钟又是重复上面的情况。
这种情况到底是IO的问题还是主板有短路呢

网友:
测量cpu12V供电,和vrm周边。

网友A:
拔掉cpu供电4pin电源,再触发试试是不是CPU供电短路。看你的描述,像是主板有短路现象。

网友B:
先排除12v是否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拔掉cpu供电4pin电源,再触发试试是不是CPU供电短路。看你的描述,像是主板有短路现象。

12v拔了故障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排除12v是否短路

Cpu12v拔了故障依旧

网友C:
明显电源保护了,电源有电压短路或串电都会这样,最好有示波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明显电源保护了,电源有电压短路或串电都会这样,最好有示波器

找到io检测12v脚,正常电压2v实测3.4v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

网友E:
绿线跳回到高电平应该不是电源自身保护了,可以强制拉低绿线看电源是否有正常输出来确认。

查下IO跟绿线之间的线路,如果触发后IO有发出持续的信号去拉低绿线,但绿线却没有被拉低,那么:若二者本是直连就是之间有断线,要么线路上负责信号转换的开关管不良。从现象看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网友:
看内存电压出来没,还有12v5v的电压检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找到io检测12v脚,正常电压2v实测3.4v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

3.4肯定不正常,但是你触发一次就无法再次触发是如何测出3.4V的??一般电压检测异常的确会掉电,但是可以再次触发。只能触发一次一定是电压保护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绿线跳回到高电平应该不是电源自身保护了,可以强制拉低绿线看电源是否有正常输出来确认。

查下IO跟绿线之间的线路,如果触发后IO有发出持续的信号去拉低绿线,但绿线却没有被拉低,那么:若二者本是直连就是之间有断线,要么线路上负责信号转换的开关管不良。从现象看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问题找到了,是IO的12v检测电阻出了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.4肯定不正常,但是你触发一次就无法再次触发是如何测出3.4V的??一般电压检测异常的确会掉电,但是可以再次触发。只能触发一次一定是电压保护了。

就是这个问题,已经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问题找到了,是IO的12v检测电阻出了问题

那就是IO检测到12V不正常自己放弃拉低绿线了

网友:
cpu供电短路怎么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