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请问各位师傅新固态硬盘装系统启动很慢,开机运行的软件都禁用,还慢。

楼主(2020-07-07):
请问各位师傅新固态硬盘装系统启动很慢,开机运行的软件都禁用,还慢,i3,4G。

网友:
别用IDE模式,4k对齐

网友:
第一次要4K对齐的,别用iD模式,对盘不好

网友:
装win10,任务管理器,看看是不是CPU降频了

网友:
对对是这样的

网友:
杂牌硬盘吗?
慢正常,如果盘是正品,不可能这么慢。跟IDE或者4K对齐有个毛关系。

网友:
可能是内存条有问题

网友:
联想笔记本电脑用三星固态比较好,一次成功

网友:
固态有问题啥,在换个啊

网友:
还有可能高温问题,看看是不是要清灰了。

网友:
在装系统的,分区的时候有没有4K对齐?

网友:
遇到过CPU坏导致运行缓慢的!!!

网友:
一、在bios里设置sata mode为ahci mode 二、在对固态硬盘分区格式化时,4k对齐。

网友:
一、硬盘模式用ahci 二、分区时4K对齐,三、测试硬盘问题,拆除出来在另一台机测试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AMD芯片的联想

网友:
电脑什么配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