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398 无复位维修

楼主(2020-07-07):
型号:A1398
板号:820-3662-a
故障:上电0.348 上下跳动 偶尔掉到0.024自动重启
拆开机器测量主板电压 桥 内存 cpu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PG也发出了。
测PLT_RESET_L发现没电压,根据a1398的时序往后推,

测到PM_PCH_SYS_PWROK 不正常 没产生。这个信号来自u1950 与门
PM_PCH_SYS_PWROK产生条件要u1950 5脚6脚都为高电平,测5脚为3.3v正常,6脚0v 不正常,追查是ec发出的,

ec收到ALL_SYS_PWRGD 后就会出SMC_DELAYED_PWRGD,测ALL_SYS_PWRGD3.3v正常,判断EC换。但手头没这个EC,就装上R1948强拉SMC_DELAYED_PWRGD,上电果然可以开机了。但开机发现会掉电在开机后再进系统,进系统后偶尔也会掉电,得 定料板换EC吧。
第二天料板到了,换完EC发现一样上电0.4左右不发出PG,头大了。
以为没焊好拆下来重置,随手打了下EC焊盘SMC_DELAYED_PWRGD 122脚
发现无穷大,跑线与r1948也不通,感觉找到问题了,

在焊盘补根线连到背面测试点,植好原来的EC上电。SMC_DELAYED_PWRGD正常发出3.3v

装机测试好几次都是一遍开 ,不再掉电了,此机修复。。
看论坛有个人跟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解决,就发出来了。
就是搞不懂为啥强拉的电会掉电。

今夕何夕。, + 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A:
PM_PCH_SYS_PWROK 不正常 没产生,没有这个信号,CPU核心供电出来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M_PCH_SYS_PWROK 不正常 没产生,没有这个信号,CPU核心供电出来了吗?

看帖子 已经有了 cpu供电pg也有了

网友:
我昨晚还在折腾十代U,不好搞呀

网友:
上次遇到到过这个问题,是二修机,我看换过ec,报价换ec,最后客户没修。

网友B:
c收到ALL_SYS_PWRGD 后就会出SMC_DELAYED_PWRGD,测ALL_SYS_PWRGD3.3v正常,判断EC换

没看完帖子 我就觉得换EC也不会好 果然

断线是因为板子有进水吗

网友C:
  原机EC   应该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机EC   应该是好的

最后装的就是原机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收到ALL_SYS_PWRGD 后就会出SMC_DELAYED_PWRGD,测ALL_SYS_PWRGD3.3v正常,判断EC换

没看完帖子 我就觉 ...

没发现有进水

网友:
这技术 一看就是高手 膜拜

网友:
bga芯片下面能飞线的,手工不错

网友D:
EC下面可以补线么。补完线焊上EC会不会影响

网友E:
你这个线飞得太粗了,建议买一圈手机维修的线,飞线信号之类的很好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这个线飞得太粗了,建议买一圈手机维修的线,飞线信号之类的很好用。

我这边最细的线了 ,用的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EC下面可以补线么。补完线焊上EC会不会影响

不的那个点,锡珠弄小点不影响

网友:
修这个要很细心了。要不然就放弃了

网友:
有专门的那个飞线的卖呀,非常好用

网友:
我有一个强行拉上信号可以!但是系统很卡!

网友:
看样子EC断线的很多啊

网友(2020-08-19):
没进液体的话,一般很少会断线,可能是板层质量问题。

网友:
最后装的就是原机EC

网友:
当我看到那熟悉的  时序图的时候我就知道楼主是  学员哈哈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