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双系统如何简单快速安装。

楼主(2020-07-07):
1,进入苹果系统进行分区。这个简单不多说了。不会的在百度查查。
2,做一个U启动PE带EFI.做好后并下载ISO安装版WIN10放在U盘,。
3,U盘插入苹果笔记本,开机,并按下option选择从U盘引导。
4,打开PE软件WINNT安装,选则EFI 引导分区,安装WINDOWS分区。
     在选则源文件(WIN10系统)所在分区,执行安装。完成并重新启动
     WIN10自动安装直到完成。
其实没什么复杂的很简单的事情。

网友:
在线恢复  在线下载 盘都不用。

网友:
带T2芯片的 这方法貌似失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