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特尔X79主板S2600CP时间不保存

楼主(2020-07-08):
昨天还好好的,今天一开机发现主板先开始反复重启了一下,以前是开机要等一会然后就正式启动。
然后进系统发现时间不对,换了电池也不行。然后重新做系统看看,居然安装到34%不走了等了半个多小时都不动一下。目前是系统也做不过去了,用慢装一直到正在完成那里卡了很久。用快装到34%不动了。我在别的机子上装完之后在这个主板上解压可以过去能进系统。我还以为硬盘也坏了,最后在别的机子上测试了一下好的。

网友:
还有就是这个主板不插内存也能亮

网友A:
不会吧 不用内存可以显示?还同遇到过...莫非板载内存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会吧 不用内存可以显示?还同遇到过...莫非板载内存了?

确实不用内存。前面测试的时候忘插内存了然后居然亮了

网友:
桥脱焊会不会引起这个问题?我看桥芯片底下板子有点鼓

网友:
有没有人帮帮我

网友B:
保留好你的板子 不插内存都亮了

网友C:
查rtc的晶振电路,不然就是桥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rtc的晶振电路,不然就是桥坏了

他可以点亮。之前做系统也是正常的。会不会脱焊引起这个?那个散热器压力很大,主板底部看起来有点点鼓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保留好你的板子 不插内存都亮了

这主板确实是不插内存都能亮而且还是用集显亮的

网友:
     估计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高手,

多谢分亨,小白学习中,收藏收藏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最难查了,关注一下

网友:
看来桥的问题比较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