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卡在这里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0-07-08):
开机卡在这里怎么解决?

网友A:
老板子了  卡LOGO  这种我先刷BIOS 多半是南桥  你这先刷USB控制器完成 就不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板子了  卡LOGO  这种我先刷BIOS 多半是南桥  你这先刷USB控制器完成 就不走了

不太懂,能说具体点怎么解决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板子了  卡LOGO  这种我先刷BIOS 多半是南桥  你这先刷USB控制器完成 就不走了

我换了个主板,现在开机直接显示器黑的吧

网友:
主板电压不对

网友:
电源换过了,还不行

网友:
直接拔掉硬盘,看能不能过,不行刷个bios.

网友:
主板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