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.07笔记本维修汇总

楼主(2020-07-08):
    型号:联想G485
    故障:不显示
    维修过程:这个机器也是通病机来的,一般上电到0.4左右,不显示的话很多都是南桥的COMS电压导致,要撕开南桥上面的绝缘贴纸然后扣掉右下角的一个电容,在量一下电压,不够3V的话最好换一个COMS电池,然后就可以了,我的也就是这个问题导致,还有一个通病是大短,坏的电容一般就是触摸板下面位置的贴纸电容腐蚀导致。

    型号:华硕FX63V
    故障:不显示    维修过程:上电电流1.5左右,没有跳变,拆机看到没进水没腐蚀,换了内存故障依旧,放电也一样,找了BIOS刷完后,上电电流开始有跳变了,等一会就显示了,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。

    下午就干桥了,全是干桥的,也会没有什么维修的 这里都是直接打到U短路的和要互换的,拆了才发现有一台烧了特别多,本来是好的机器,可能是后盖没打螺丝搭铁,全烧了,拆了CPU后内存 摄像头 时钟 内存颗粒全烧了,刚好有一块料板,要全部搬过来。这是烧了的芯片

网友:
我去  这种手工没得挑啊   换件一点压力都没有

网友:
有料有图有实力,佩服

网友A:
弱弱的问一下楼主,这U换怎么样解决变形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弱弱的问一下楼主,这U换怎么样解决变形的问题

这个变形是少不了的啊,但是你植好珠上BGA的时候,受热它就会恢复啊,可以改用0.45的锡珠,然后把上风嘴换成五代桥专用的某宝有卖,我就是这样干的,做好后变形很轻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