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E5-572G-536W不触发与识别不到独显维修

楼主(2020-07-08):
  从一老客户手里收来个宏基E5-572G的本子。

  说是以前好的,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机就突然开不起来。

  插上可调,待机0.005A的电流,感觉很正常,按开机排线按钮,没任何反应,咋回事,不触发?

  查图纸,找到3V5V输出端口,分别是PL402与PL404,2个电感存在3V输出与5V输出。

  既然能正常出现,想必EC待机条件与桥待机条件都已经正常满足,那还不触发,会不会是开机排针部分?

  找到开机排线接口JPWR1,5脚便是开机PWRBTN,按开机键,5脚无任何跳变,短接排插上的5脚与6脚,顺利触发上电。

  果不其然,就是开机排线出了问题,仔细检查发现,原来是断线。

  本以为这个本子就被我这么捡到,但是啊,进系统后发现根本没有独立显卡,进BIOS也识别不到独显。这GT840M的独显说好不好,说差也不是很差,玩个普通游戏还是很有效果的,不修好感觉有点可惜。

  测量独显主核心供电,PL1202与PL1203电感输出是0.49V,偏低很多。显存供电1.5V没有,这也自然,因为显存供电等到核心供电正常之后作为开启条件去开启,现在核心供电不正常,自然无显存供电。

  核心供电PWM芯片是RT8813A,它的供电VCC是15脚与21脚,3脚是EN开启,通电后测量,发现3脚EN有3.3V高电平,15脚与21脚的VCC供电是4.34V,感觉有点偏低。图纸上发现这2脚电压都是5VS供电通过PR1224这个2.2欧姆电阻后得到。

  翻开背面找到PR1224,测得两端供电分别是5.02V与4.34V。断电后裸板打此电阻阻值,结果有58欧姆,原来是你变质。

  料板上找来2R2电阻替换之后,再次上电,这回BIOS里终于识别到独立显卡。

  进系统打上独显驱动,一切恢复正常。

想学笔记本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666,很好的的解决方案,学习了,谢谢分享

网友:
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,不过写的不错,文笔很好的

网友:
学习中  不断的学习中

网友:
通病型故障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明了,六到飞起

网友:
完美 完美 思路清晰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技术不错,思路清晰,感谢分享!学习了!

网友:
王大师穿西装有点小帅

网友:
你这水平不行,这这么容易的要给小弟,浪费人材了

网友:
有没有联系方式,有一堆笔记本主板要修

网友:
大师优秀,看大师帖子让人陶醉

网友:
写的不错,文笔很好的

网友:
思路清晰,文采飞扬

网友:
不错不错,有时候是想复杂了

网友:
思路决定速度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