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STRIX Z270E GAMING维修

楼主(2020-07-08):
很久没有发帖了,发个经验贴。
直奔主题,主板是华硕Z270E GAMING电竞系列主板
接手问题:主板进系统重启就不亮。
客户反馈,售后维修两次,故障依旧,没有解决!
接到主板,我也没得思路,新平台维修比较少。不开机时示波器检测BIOS波形跳变,很像BIOS问题,么宝买了个原厂BIOS,刷上就亮机,但是进系统后,再开机又像BIOS资料丢失,没得方向啊!
于是将主板上所有供电量量一遍,发现了问题,红色圈圈就是问题点, 有颗转USB3.1的芯片哪里感觉过热,电压用示波器检测杂波,有短路,拆掉芯片,还是短路,最后就是量啊量,找到是一颗0603规格的电容坏了,换掉装上芯片,搞定收工!
总结一下,感觉现在的BIOS比较强大,应该是进系统检测到USB3.1模块有问题,所有就让开机了。
个人观点,欢迎高手指点!!!
附上原机BIOS,刷了可解决开机慢问题!

网友:
欢迎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量电压也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了

网友:
要是不发热这板子修的爽呀。

网友:
修的不错,还好是低成本维修小元件损坏,只是时间成本肯定不低,成功收钱就是好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