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720-15ikbn

楼主(2020-07-08):
r720-15ikbn。板号NM-B191键盘上的G,H,E,5键和数字键上的8,9 不能用。有时候多按几次就可以了。机器没进过水,键盘换了,i/o片换了。现在还是一样的情况。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大神吗?指教一二

网友:
键盘到i/o之间没有断线

网友:
之间没有断线

网友A:
解决没楼主,遇到相同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解决没楼主,遇到相同问题了

我问了联想售后,说是换c壳总成可以解决。我还没试呢!你可以先换个试试

网友:
直接用外接键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