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哪个大神知道图一是装机是用u盘

楼主(2020-07-08):
有哪个大神知道    图一   是装机是用u盘启动器进win8pe时就卡在这个页面不动  或者重启    图二进经典版老机器pe的话就是出现了现象蓝屏   倒是不重启    然后我刷了bios也不管用   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  bios芯片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  如果直接用免拆夹子直接刷   就会显示芯片不为空   烧录不了   檫除了也查空了显示芯片为空但是一到烧录就显示芯片不为空    但是我把bios芯片拆下来以后    就可以正常的刷bios了   这个是不是主板有问题呀   有那个大神懂这个?????

网友:
我要找到这是什么问题   做个系统这个简单呀   就像你说的一样

网友:
你去掉硬盘,看卡不卡机

网友:
我都没装硬盘   u盘启动不管是老毛桃大白菜都不行    换显卡内存条都是一样的结果

网友:
买个bios芯片 拆了重刷

网友:
bios是好的

网友A:
拆下来用编程器刷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下来用编程器刷下

不管用呀  我刷了天一样的毛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下来用编程器刷下

我试过    拆下来刷过  毛病依旧一样

网友:
换CPU主板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