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ET2220INTI-B034K一体机屏闪大招

楼主(2020-07-08):
华硕ET2220INTI-B034K一体机屏亮度闪,拔掉USB小板不闪但是15秒后关机,判断USB小板坏了,淘宝一下不好买,官方有货几百块。不差钱的直接换,不想换的看过来0成本。直接把7脚,19教割断或者悬空就好了,原因是7叫对地短路,正常应该是3.3V,19叫对地不短路但是有拉低电压,正常1.6左右。

网友A:
看不出来楼主搞了哪里

网友B:
拔掉USB小板不闪但是15秒后关机,判断USB小板坏了,,这关机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不出来楼主搞了哪里

图片上有引脚第几个该是什么状态怎么做已经说明了,还需要手把手教你怎么数第几个吗

网友:
这款机器不插USB板就会报错,屏闪是因为USB板拉低电压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,经验都是积累下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拔掉USB小板不闪但是15秒后关机,判断USB小板坏了,,这关机是怎么回事?

没有USB检测了,参考台式机USB浪涌

网友:
怎么判断这两个脚的,没有丝印啊。找小板上面的测试点吗

网友:
供电管或usb口短路了

网友:
我修到的 这个型号不触发

网友:
问题不好弄

网友:
这么接应该用着也稳定  可以的

网友:
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

网友:
请问一下 这样操作usb小板的usb接口还可以用吗

网友:
我看楼主的接口脚位好像有进水的地方.可以仔细查一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