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25 CPU 没发集显电压SVID指令

楼主(2020-07-08):
想请教高手, CPU什么条件下才会发SVID集显电压指令?
我捕抓了SVID讯号,

我发现SVID讯号, CPU每1毫秒发出CPU电压指令, 有谁可以解释?
没有发出集显电压指令。
U7400应该是没问题。
这快板刚开始,没绿灯,不充电, 不能开机和没风扇。 我换了SMC, 有绿灯, 橙灯, 可以充电, 可以开机和有风扇, 但是没开机声。
所有电压OK, 除了集显电压。
我排除内存问题, 就没有任何线索了, 请高手指点, 谢谢!

网友A:
对了,忘了说我也烧录了新的BIOS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了,忘了说我也烧录了新的BIOS。

Addr 0000b有看到, 是CPU电压。
Addr 0001b没看到, 是集显电压。

网友:
再换个EC,这个机子EC通病

网友:
EC 所有讯号正常, BIOS也有读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