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hp la-h462主板高清大图

楼主(2020-07-08):
求hp la-h462p主板正反面的高清大图,特别是ec与桥背面的!

网友:
淘宝上找下

网友:
淘宝也没有,找了,

网友:
希望有在修一样的帮你拍照对比下

网友A:
明天我看一下,好象有一台在修的是这个板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明天我看一下,好象有一台在修的是这个板号

谢谢,我的缺件,ec这面正面给我来个高清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我的缺件,ec这面正面给我来个高清,

您帮查一下图一与图二用红色箭头标示的电阻的阻值是多大,  再帮我看下图三红色地方有没有电阻,有的话阻值是多大?谢谢!

网友A:
图一上面的100K,下面的10K
图二上面的10K,下面左边2个1k,其余都是10K

网友:
图三红色处有电阻,100K

网友:
太感谢你了,

网友C:
这个型号没怎么遇到过啊,是几代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型号没怎么遇到过啊,是几代CPU

cpu 是i7-9代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图一上面的100K,下面的10K
图二上面的10K,下面左边2个1k,其余都是10K

图二你确定是靠左边这两个是1k的(就是靠dh2这边是吗)?

网友:
九代的机器这么新的机器竟然有得修了,厉害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图二你确定是靠左边这两个是1k的(就是靠dh2这边是吗)?

2个1K的是挨在一起的,另外几个是10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个1K的是挨在一起的,另外几个是10K

我是说2个1k位置确定是在10k是左边,就是靠dh2这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