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显示器图中丝印47 C7N贴片电容容量参数多少?

楼主(2020-07-08):
(图片)

网友A:
装个470UF就行,够用了。耐压用个16V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个470UF就行,够用了。耐压用个16V的

我以为是47UF

网友:
估计是47uF的,,,,,

网友:
47μF电容……

网友B:
47U,主要是耐压要大于25V。
这种电容不易坏,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?
除非明显的短路。

网友:
看它电压是多少的就要可以

网友:
47uf 钽电容注意余量

网友:
47U的,,电压16V以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47U,主要是耐压要大于25V。
这种电容不易坏,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?
除非明显的短路。

放点后万用表200uf档测量为1无穷大,而且5v升12v时有时无,有时显示屏显示正常。后级VGH电压来源于1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个470UF就行,够用了。耐压用个16V的

就是47uF的,16V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