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从零基础开始修笔记本第四弹东芝L800触发掉电

楼主(2020-07-08):
         从零基础开始全程自学,今天第四次修笔记本,主角是东芝L800-C03B,版号DABY3CMB8E0。鑫智造有图纸有点位。故障现象触发几秒就掉电,能再次触发。这个笔记本绝对的硬菜,因为它是二修机,被电脑城大神判断为不能维修的机器。对于我这个菜鸟这难度非常大,恐怕吃不下。各位看官注意了绝对有亮点。
      先观测一下主板有哪里被动过,首先CPU供电场馆,PWM全部被换了,BIOS也被刷过,内存槽附近有补线。U26显示器3.3V芯片1脚和6脚连起来了。上电掉电采用瞬间测量法测量各大电压,除了CPU供电不产生外其他供电全部正常,难怪上家更好PWM和MOS管。 测量PWM芯片的工作条件,VCCP和VDD正常,VR_ON电压为0V不正常,心想一下子问题就找到了,心中窃喜。测量VRON对地阻值正常,以为是PR108拉低,拆掉PR108故障依旧,PR102没有安装,PR110被上家拆了用锡短接了。查VRON来源,是由IO15脚发出,查IO的工作条件,发现HWPG电压为0V。 按道理来说电压正常了就会产生HWPG,各个电压已经测量是正常的。上论坛看帖有人说这电脑EC特别容易坏也特别贵,难道是EC坏了,难道是EC坏了拉低HWPG吗?我天真的就信了。某宝买了一个EC回来,用了16元,换上故障依旧,我都崩溃了。这不科学啊。更换上拉电阻R9828故障依旧,R9833、R9836、R9837、R9841实际上并没有安装而是用铜箔直接短接的,电路图上也写着short.不是EC拉低那就是HWPG_VCCSA、HWPG_1.8、VSYS_HWPG、HWPG_1.5V其中一个拉低了,由上往下先从HWPG_VCCSA开始吧。 把TPS51462拆掉看看,HWPG居然恢复成3.3V,我去!终于看到了希望。某宝购买两个TPS51462,到货后发现居然是二手的,引脚发黑不上锡,根本焊不上去,我刮了刮引脚艰难把芯片安装上发现居然是坏了,两个都是坏的,HWPG一个变成5V,一个变成0.6V。但VCCSA都是一样不产生。原来还能产生VCCSA的呢。这个卖芯片的奸商,店名叫某某本本IC。把原来的IC换回去,好歹也能出VCCSA呢。心里突发奇想要是HWPG_VCCSA不拉低HWPG是不是就好了,再次测量HWPG_VCCSA发现从原来的0V变成了0.6V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但是一样不行就是了,把HWPG_VCCSA的链接铜箔割断,HWPG变成了3.3V了,VRON也产生了,电流一路跑到1.7A。CPU供电也有了接上显示器亮机。电脑14秒才亮机,应该属于亮机慢吧,是上家刷的BIOS,问题是我没有原机器BIOS,也没有通刷BIOS,论坛上也没有找到,先这样吧。
      总结:买了一个EC,两个坏的TPS51462,一个没有用上,实际上一把戒刀解决。写贴不易,喜欢的请加分。

网友A:
这个问题,一修应该是个新手  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广达的掉电首先就要查hwpg是被谁拉低的

网友B:
你很有钱途,好好干,一片光明

网友:
你们电脑城的大神难道是自封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很有钱途,好好干,一片光明

当我好好学修电脑的时候,修电脑已经是夕阳工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,一修应该是个新手  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广达的掉电首先就要查hwpg是被谁拉低的

三板斧让一修的干了个遍。

网友:
能修好说明技术已经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当我好好学修电脑的时候,修电脑已经是夕阳工业了。

其实这一行还有钱挣的,方法加技术

网友:
电脑城也有无奈的地方,中间商拉皮条的一大堆,价格低利润薄三板斧砍完完事换下一台,不愿意花太多的精力去测量,没办法,一堆事情等着要做,

网友:
楼主很牛  思路清晰

网友D:
其实有些有点不怎么好修又老的机器 特别是板子才100多点的那些  我基本看不懒得看  只要确定主板问题直接换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,一修应该是个新手  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广达的掉电首先就要查hwpg是被谁拉低的

高手也得猜,电压是正常的

网友:
修机思路清晰最重要了  我也要努力

网友:
业余人士还这么牛逼,不错不错.

网友:
你这是新手?我差点就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其实有些有点不怎么好修又老的机器 特别是板子才100多点的那些  我基本看不懒得看  只要确定主板问题直接换 ...

板子成本都100多了,你收客户多少钱?200元?还是300元?老机器了客户200元都不愿意修

网友E:
这是个高手啊  基础功扎实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是个高手啊  基础功扎实

我是初学者,哈哈

网友F:
确实还不太熟练的维修,不过慢慢来,喜欢这行就一点一点的积累经验,积累知识,你应该会是下一个大神

网友:
业余搞得,能这么修,可以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确实还不太熟练的维修,不过慢慢来,喜欢这行就一点一点的积累经验,积累知识,你应该会是下一个大神

谢谢你的鼓励!

网友(2022-06-01):
楼主怎么自学的呀,能交流一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