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迅维网:华硕B85M-G 重启黑屏

楼主(2020-07-08):
求大神帮忙。手上有个华硕B85M-G开始触发不显示。刷了BIOS后,终于显示了。也可以正常使用,但唯一缺点就是。每次重启就黑屏。左上角有个“ - ”横杠。更换多个BIOS后依然无果。请大神支招谢谢

网友A:
你是进bios这样,还是进系统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进bios这样,还是进系统这样

开机可以用,全部正常。点关机也正常。。。就是不能重启,一点重启就这样

网友B:
有的加焊网卡或者换一个能好!修好过一个!

网友(2020-08-21):
引用 网友B:
有的加焊网卡或者换一个能好!修好过一个!

试过你的办法还是一样。直接拆掉网卡,变成开机,直接显示:“-”哈哈,网卡装回去,又恢复原来的样子

网友(2020-09-22):
恭喜楼主喜得一枚主板

网友(2020-11-27):
我的也是开机显示一个横杠。。楼主修好了吗

网友:
目测是修好了。你回看一下聊天就可以看到了,网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