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测试座

楼主(2020-07-08):
请教这要怎麽测试?

网友:
太老了,内存封装都不一样了

网友:
二代的,没有用了

网友A:
这个只是测试座,是测试内存颗粒的座子, 还要配合测试器和软件才能完成。 而且这个应该是DDR内存颗粒测试座,二代以后都是BGA封装的,这个只能测试TSOP66针脚的颗粒,显然是DDR内存,而不是DDR2内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只是测试座,是测试内存颗粒的座子, 还要配合测试器和软件才能完成。 而且这个应该是DDR内存颗粒测试 ...

这大佬应该干很多年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只是测试座,是测试内存颗粒的座子, 还要配合测试器和软件才能完成。 而且这个应该是DDR内存颗粒测试 ...

要搭那机器测?

网友:
什么年代的玩意儿,还测试?

网友:
一代的内存,你用来干嘛?

网友:
路由器上的还在用这样的内存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