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575 风扇报错,换风扇一样,(解决了)

楼主(2020-07-08):
测了风扇接口电压,不知道什么原因~~
一般都是换风扇好了,
没有碰到这方面的经验、、求维修思路~~~~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解决了~~~

网友:
我就想问问 你有换风扇不。这情况

网友:
估计还是风扇的问题 ,发个原装的试试

网友A:
风扇没有问题 刷个BIOS看下吧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。是这二个排阻坏了。。电压偏低,,我把这二个10K电阻换了,之后,量了正常电压,附上~~~

网友:
遇到一台换风扇好了运气好点

网友:
赚点积分

网友B:
哪用这么麻烦 ,直接飞个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扇没有问题 刷个BIOS看下吧

误人子弟!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 基本上都是换风扇好的。

网友:
一般不容易出现这个电阻坏吧

网友:
怎么找到的呢.

网友:
华硕的排阻容易坏,测者都是OK的,装上就是不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哪用这么麻烦 ,直接飞个5V

飞个5V 能解决问题吗 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飞个5V 能解决问题吗 ?

5v供电本来就正常~~~~

网友:
风扇的话,一般建议弄原装的,很多代用的会报错,然后的话 BIOS ,再然后查风扇电路基本上来说还算简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5v供电本来就正常~~~~

我回复的是那个人  说的简单 就跟别人不会一样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多谢分亨,收藏做参考

网友(2020-08-29):
楼主 你上面的风扇脚位电压是正常的电压吗 不报错情况下

网友:
有说飞5V的,能看清楚说吗

网友:
遇到一个换风扇一样报错的,来学习一下。

网友(2020-10-19):
遇到一个和楼主一样的问题风扇报错换风扇无效,换排阻修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飞个5V 能解决问题吗 ?
肯定的,修了好多了 飞一个5V电压 过来接到风扇供电线上,完全 解决

网友(2021-09-29):
感谢,同换排阻搞定

网友:
一般换风扇不行就看检测电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