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哥们救救 Mate30 开机电流起跳几下然后停留150ma波动

楼主(2020-07-08):
波动大概十秒钟,然后又重新起跳的循环  我重做了硬盘CPU变成这样的

网友:
大神们救救

网友A:
什么原因导致你去动CPU和字库?

网友B:
不开机?重做CPU字库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原因导致你去动CPU和字库?

刚开始电流是起跳一下然后回落到50-70ma定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开机?重做CPU字库?

刚开始电流是起跳一下然后回落到50-70ma定住

网友:
刚开始重做了CPU电流是跳一下,再跳下 一百一 一百二十毫安定住  然后联机就是,华为1.0端口,然后继续做了硬盘电流就变成这样了

网友:
你这有端口了,就是认不到硬盘,有没有测量硬盘得工作条件,就干了硬盘

网友:
要是还能简历,就是卡在硬盘了,要么就是硬盘引导坏了要么工作条件不满足,或者硬盘到cpu的总线有问题,

网友:
上盖电流,有点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