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150M-D3H反复重启不跑码维修

楼主(2020-07-08):
技嘉主板通电后反复重启不跑码,100系列及以上主板,个人习惯喜欢先测PCIE插槽A11脚的复位信号,如果有复位不跑码,重点查CPU供电及各PG信号,没复位就是时序问题,这个板触发后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无复位,这里忘记拍图,先打开鑫智造找到相应的图纸,查VPP25V     2.5V正常,VDDQ内存供电1.2V正常,接着查VCCIO供电0V不正常,正常应该是0.95V左右, 如上图,由DCU1运算放大器控制DDQ1输出VCCIO电压,测DCU1第8脚12V供电正常,测5脚正向输入端基准电压0V   不正常,这个基准电压由IO第4脚输出2_5LEVEL    2.5V分压得来, 测2_5LEVEL为0V不正常,断电打2_5LEVEL这个信号阻值为0.002短路了, 这有两种可能,第一IO坏了,第二滤波电容坏了,先易后繁,先从拆掉滤波电容后打阻值542正常,如图 补上电容,插电亮机,维修结束 ,表达能力比较差,有不对的请各位师兄师姐指点指点,最后献上魔改好的BIOS,支持6789带B0及U0步进CPU,开机LOGO也改了如图,

网友A:
没复位 怎么跑码 , 不是 有复位才叫不跑码维修   ,难道是我理解错误了吗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复位 怎么跑码 , 不是 有复位才叫不跑码维修   ,难道是我理解错误了吗 ?

100系列以上的板,先有复位才出CPU供电

网友:
板子看来挺新

网友:
现在6,7,8代的芯片板都开始过保要维修了,好经验值得借鉴,支持

网友:
请问楼主VDDQ电压是多少伏

网友:
这个小东东 的问题啊,,,我有一块一样的问题

网友B:
有复位说明cpu供电发出pg信号了,为何还需要查cpu供电?请教

网友C:
貌似IO有被焊过的痕迹,图片看来

网友:
学习了,好技术

网友D:
换个电容用得着这么多助焊剂吗  或者说主板是被人修过了

网友E:
这个小电容不取下能测出来不?

网友F:
我遇到过2.5V变成3.3V的,是IO损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遇到过2.5V变成3.3V的,是IO损坏。

短路也会有IO坏的,只是哪里简单先拆哪里,拆完电容不行就只有翘引脚来判断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小电容不取下能测出来不?

可以测啊,打阻值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个电容用得着这么多助焊剂吗  或者说主板是被人修过了

有腐蚀拖了一下IO引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貌似IO有被焊过的痕迹,图片看来

有腐蚀自己拖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可以测啊,打阻值就可以了

哦,我看你也没有说到测电容,直接就拆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复位说明cpu供电发出pg信号了,为何还需要查cpu供电?请教

需要了解一下1151时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