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20-00928换cpu a1707

楼主(2020-07-08):
坛子里有大哥们换过这个机器cpu吗  我换了cpu后无线网卡爆锡 然后装上后蓝牙可以用 无线不能用在苹果系统下灰色 点不开 有修过的老板们 技术支持一下 或者查哪些信号  谢谢

网友A:
估计是芯片焊接问题  重弄下网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芯片焊接问题  重弄下网卡

平头哥 芯片换过了也是一样的情况

网友(2020-09-15):
你得找个全新的芯片,二手的都黑胶高温拆出来,很容易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