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6锁 请教各位大佬

楼主(2020-07-08):
看着像是输密码太多次错误锁死 装了系统也是一样  这是什么   苹果修的少  不是很懂  特意向各位大神讨教 刷bios可以解决不

网友A:
为何不刷完再求助呢,也许刷完就解开了呢

网友B:
到时候告诉大家结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何不刷完再求助呢,也许刷完就解开了呢

等我明天刷一刷看看

网友:
your computer is disabled.try again in 57 minutes.=你的电脑是禁用。尝试再过57分钟。

网友:
刷BIOS肯定可以解决

网友:
可以去www.icloud.com/find,用Apple ID找回密码。

网友:
这也是通病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到时候告诉大家结婚

结果还是结婚?

网友:
按英文提示弄就可以啦

网友:
刷bios 清空me

网友:
不是系统问题吗

网友:
find my mac开启,让客户自己关掉

网友:
应该刷个BIOS就好了

网友:
为何我记得是重做系统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