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经的部分苹果统货维修总结

楼主(2020-07-08):
iPhone8
1.有两个地方容易损坏导致无服务故障,一个是高低频分集器(非连续接收,在指南背面),一个是射频芯片
2.U_WTR_E 射频 IC 损坏造成的无服务无基带
3,开机直接定大电流的,一般都是电源后端开启后端负载有短路.通过 IC 发热位置,查看脚位线路,缩小故障查找范围
4.8 代的机器是没有基带通病的
5.手机不定时重启,有几方面,系统问题、电池问题、硬件不良等。首先可以连电脑,看有无电池数据,或者充电看有没有充电电流,正常的话就刷机,最后硬件
6. NFC 有问题会导致输入密码卡顿
7.
X 的机器花屏重启的遇到过几台了都是PP_GPU_SRAM 电感L2780虚焊导致的
8.X中层容易掉点,引起没有基带,不触摸,激活不了

9.l3340l3341容易虚焊,引起显示充电,但充不进电‘ TIGRIS_LDO(线性电压)的两个外接电容要是短路了也是一样的现象

iPhone 7
1.三网的板基带处理器会小一些,尾插背面有个小四方ic
2.7p 1倍打不开,j4501主相广角镜头问题 2倍打不开j3001主相长焦镜头问题
3,ios12 系统之前 7 代白苹果重启多数为基带问题,12
的系统无基带不会出现白苹果重启情况
4.可以单换基带CPU,只是拨号功能不能正常使用哦,可用于保资料
5.开机起步电流大,能开机,可测功能来找故障,如指纹3v供电对地阻值200多,实际500多正常,开机就会起步200多起跳
6.USB 芯片不装,会定白苹果
7.三网基带电源容易虚焊,有些吹一下刷个机就能好
8.指纹的1.8v和3v供电必须要装指纹才能出来,但不用去指纹界面开启
9.自动开机进恢复模式,一般系统或者字库问题
10.有基带没串号,有些换中频就可以好,还有就是基带电源附近的元件问题,如基带电源的版本识别电阻
11.没有基带的,又刷过机没激活的,如果再修过,必须要刷机才行能出基带,如果最开始是进了系统的,包括有密码的,要没有基带,修好可以不用刷机也能出基带
12.电池无数据,会显示充电,但实际上充不进电,过几分钟后会重启
13.不装大音频,会定白苹果,不装usb会白苹果重启,注意,6s不装音频可以开机,不会定屏

6S
1.6S的WIFI芯片MAC地址是和硬盘内部数据绑定到一起的,单独更换WIFI芯片是没办法正常使用的,必须取下硬盘芯片用硬盘修复仪解除WIFI绑定,然后再更换WIFI芯片。
2.不装基带cpu,可以开机,但是无调制解调器,无服务
能显示无sim卡的,就表示有基带了
3.
4.CPU和字库通讯异常也会引起白苹果重启,如耦合电容没有,还会无法退出恢复模式
5.充电管的升压电容没有,会显示充电但充不进电
显示电源的升压电容没有,能显示,但是会有竖的条纹
6.指纹好坏的测试方法 单板开机,用镊子短接指纹开启点tp18与pp07的1.8v供电,看指纹升压16.5v的测试点tp19能不能出来,能出来说明主板是好的
7.换新的字库要刷机,否则按80的小电流,如果又将原来的字库装回去会白苹果重启,要重新刷机才行
8.wifi坏坏提示温度高,有部分可以打开也能搜到信号
9.不装usb管,会定白苹果
10.开机几十毫安的,一般cpu复位或者i2c电路有问题,可以测阻值或者电压,cpu复位电压是1.8,i2c0和i2c1的上拉电阻不能缺失,否则按60抖两下归零,不段循环,但是i2c2的上拉电阻缺失可以开机,白苹果后黑屏唤不醒,电流则是定在250
11.音量键电压被拉低的,可以借PP3V0_TRISTAR USB 控制器 3V 串 1K 的电阻拉高电压试一下
12.导致卡机会有几个,电池,系统,wifi,音频
13,不装基带cpu,也可以开机,基带的几路供电也可以出来
14.更换指南针,陀螺要没问题了,有些板要抹掉指南针才会正常,没有3D,抹掉有些也能好
15.基带电源也会引起白苹果重启
16.有4g信号,但打不出电话,中频
17.指纹灰色的,可能是主板也可能是指纹本身,可以先换个指纹,如果有添加选项,则说明原指纹坏了
18.扬声升压电感不装,扬声没声音,如果短接,则是扬声开始好一下,后面就不行了,必须装个电感
19.能刷机但刷完还是dfu模式,字库坏了
20.大小相一闪一闪的,音频或者扬声放大管问题,不录音和扬声放大管有关
21.显示电源有问题,开机按30ma
iphone6
1.iPhone 6摄像头供电管输出两路2.85V电压分别给前置摄像头和后置主相机供电,直接短接会造成相机工作不稳定(不要轻易拆掉和短接IC2.wifi 的时钟复位或者本身有问题,会引起开机键home键无法唤醒
3.无听筒无送话,一般基带CPU 虚焊
4.刷机报错4013➕红屏蓝屏重启,逻辑码片虚焊损坏
5.wifi损坏,会引起无wifi,弱,还会引起加电漏电,加电大电流不开机,开机白苹果重启
6.一般造成大电流不开机的IC有:主电源、显示升压、背光灯升压、音频、充电控制管、硬盘、USB控制管、CPU、指南针等几个IC
7.开机一屏后不显,电流定在100,刷机可以

网友A:
哎拷贝就拷贝,好歹也得识别下真假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分享,非常实用的经验,满满的干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哎拷贝就拷贝,好歹也得识别下真假

没必要拷贝,纯属个人之前刚修这些机型做的经验笔记而已,整个维修界这样的笔记肯定是独一无二的

网友B:
非常实用的技巧,对于故障的快速方向上判断很有帮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非常实用的技巧,对于故障的快速方向上判断很有帮助。

是的,对于刚入行的小白可以参考一下,大神忽略,也欢迎指正

网友C:
我怎么感觉不靠谱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怎么感觉不靠谱呢

纯属个人经验,欢迎指正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纯属个人经验,欢迎指正

我打酱油,啥都不懂,就看看文字

网友E:
很实用,有时候,可以参考一下,快速锁定故障.

网友F:
有没有X以上的经验,分享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没有X以上的经验,分享一下

敬请期待,未来会发布

网友(2020-09-11):
大家帮忙多加个分吧,非常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很实用,有时候,可以参考一下,快速锁定故障.

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非常实用的技巧,对于故障的快速方向上判断很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