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各供电正常,就是不显示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20-07-08):
rx570显卡,各供电都正常,万用表量,显存电容短路,但上电仍然有1.5v显存供电正常,显卡不显示这怎么解

网友A:
我的rx460也是这种情况 正好三年过点 郁闷

网友B:
你有测试软件吗,没有的话先去买一份,测试一遍就知道怎么解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有测试软件吗,没有的话先去买一份,测试一遍就知道怎么解了

点不亮也能测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rx460也是这种情况 正好三年过点 郁闷

我估计是核心显存控制器挂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点不亮也能测试?

点不亮,只要能认得到显卡,是可以进行测试的,如果认不到,那就是GPU工作条件没有满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点不亮,只要能认得到显卡,是可以进行测试的,如果认不到,那就是GPU工作条件没有满足

你有吗?备份一个卖我

网友D:
阻值是多少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阻值是多少?????

显存供电电容阻值为1但上电有1.5v电压,拆了个显存测没短路,准备干下gpu看看

网友(2020-10-13):
各位大神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吗?

网友:
首先看系统开机启动了没有,有没有卡2B。如果显卡识别进系统了,再用软件测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