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牛 明装 16A插座 拆解

楼主(2020-07-09):
拆一个公牛的明装插座
型号:G09Z104
16A 3孔,接空调用的。

外包装膜,BULL 公牛LOGO

内部说明书 正反面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插座模块,一个Y型螺钉固定,拧开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取下铜弹片。

插片为材质磷青铜镀镍,上面打油公牛LOGO。
看着像是黄铜的,专门去公牛淘宝旗舰店,咨询了一下客服,
说是表面有镀镍处理。这样的话,是可以接铝线的。
螺钉和金属框为镀黄锌的钢质。可以用螺丝刀吸起来。

手绘压接示意图:
螺钉和金属框,靠螺纹形成压力,将导线和铜片压接在一起。
那个压接螺钉,并未采用铜材质。百度了一下,铜螺纹偏软,有可能滑丝。
螺钉和金属框,主要起形成压力作用。表面均有镀锌处理。
查了一下,锌和铜,可以起电池反应。
假设这个螺钉,压着一根铜导线,铜导线下面是镀镍插片。
这个螺钉,时间久了,会不会被腐蚀掉?
我推测:大概率不会,因为没有电流。
导线和镀镍铜片之间是面接触,材质导电性也高,接触电阻小。
螺钉和金属框是铁的,螺钉和导线之间是点接触,就一个小圆点,电阻大。
电流会直接顺着阻止最小的接触面流走。
所以这个螺钉颗粒的材料,是铁的,关系不大。

网友:
质量可以,我还是很喜欢

网友:
你这接法不正确,导线应该插入铜片与金属框之间,压接螺钉直接顶到铜片,导线要靠铜片与金属框压紧这样连接才可靠。否则是铝线的话就很容易接触不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