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H81ipc rev1.00 安装i5 4590进不去系统可以进bios和pe 求大佬排查是啥故障

楼主(2020-07-09):
最近淘了一块昂达H81IPC REV1.00 正好手里有个i5 4590但是安装好开机进不去系统 bios和pe都正常 坛里大老给排查一下 是板子不支持还是怎么的

网友:
大佬哪里去了 给排查一下啥故障

网友A:
接的固态?机械硬盘?原来装着什么系统的?看看bios启动引导的模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的固态?机械硬盘?原来装着什么系统的?看看bios启动引导的模式

找到问题了  电压低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