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时好时坏

楼主(2020-07-09):
i3 4160有时开机反复重启,有时开机黑屏风扇转,有时刚进系统就死机,不死机的时候却关不了机

网友:
换g1820一切正常 确定cpu问题

网友A:
楼主啥意思?要修CPU还是上来炫耀一下你的4160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啥意思?要修CPU还是上来炫耀一下你的4160?

看看是不是核显坏了

网友B:
CPU问题用其它主板判断一下,如果是它的问题,只能换了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问题用其它主板判断一下,如果是它的问题,只能换了,,,

用独显一切正常应该是核显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