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10人为故障不触发无待机维修

楼主(2020-07-09):
  此板以前为二修板了,到我这已经三修了,通电试机故障表现为无待机,不触发。
  测量待机3 5V电感,对地阻,值正常。接着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主供电正常,查开启信号没有 。追开启信号追到了这里,如下图:

  3 5V的开启信号由EC_ON 和MAINPWON两个信号过电阻产生,其中一个有问题 都会拉低 3V5V EN  经过测量 EC ON信号以经正常。

  MAINPWON信号一直处于低电平,就是由这个信号引起的拉低3V5V EN信号,追查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的,那就查EC的工作条件。如下图:

  当查到EC的复位的时候,电压不正常 以为就是这里的问题 。由于只有图纸没有点图只能跑线 ,看图纸EC的复位是由线性3.3 经电阻 和电容送到EC。在EC边上量到复位脚跟一个电阻通,测电阻 另一端没电压 ,断电测量电阻 另一端发现对地 这就不对了 因复位脚的电压跟EC的待机电压是一个,不可能对地,再看图纸复位脚有一个电容的,但是上面是一个电阻。

  于是怀疑被人换错 ,将电阻扣掉复位脚电压变回3.3 由于证明确实把电容位置换成电阻了。

  通电测量还是没有3  5V的开启信号,于是对EC的各个引脚进行测量,最后发现NTC-V这个信号没有电压,搜索这个信号搜到了这里。

  从109脚用小铜刷扫啊扫终于扫到了通的地方,一看上拉电阻没了,上拉电阻的焊盘也掉了一边,掉的那边正是3.3V电阻 ,于是找了个一样阻值的电阻,焊在有焊盘的一边,另一边焊根线在电阻上,另一头飞到 EC待机供电的电感上。

  再通电MAINPWOR已正常发出,待机3  5V 也有了,触发亮机。

想学笔记本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很好,最怕是人为损坏的,有时查到死都没有查到,人品道德问题。能修好证明楼主维修功底很好

网友:
修得漂亮,干净利索

网友:
我是来围观大师的工作台的。

网友:
可以去做坏事去了

网友:
有些时候修板子还是要靠眼力哦

网友:
学写了,感谢分享

网友:
,简单,换个槽就可以了

网友:
ntc-v是什么信号 大佬给解答一下

网友:
ntc-v  这个很少修到,什么信号是?

网友:
这个板子修的漂亮,学习到了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多谢分亨,收藏做参考,大神就是大神

网友:
技术不错,思路清晰,学习了!

网友:
技术很棒的高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