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新手拆屏需谨慎

楼主(2020-07-09):
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屏背光不正常其他没毛病,

客户走了拆屏,拆了半天拆好了,通电。。。。悲剧了

发这个就是想告诉跟我一样的新手,拆屏要温柔,不能暴力。主要是这个屏驱动板上有一小块贴了双面胶,刚好就在软排线上。没在意咔咔咔拆废了。

网友(点评):
新手 老手拆屏都要小心 谨慎

网友:
作为一个修电脑的拆机有什么难的,就算拆坏作为一个修电脑的把他修好就行了

网友:
其实和你拆的关系不大的,有的屏就是这样有质量问题的,

网友:
一般就是超薄屏比较容易拆坏

正常的

原故障就是灯珠坏了

网友:
作为一个修电脑的拆机有什么难的

网友:
没压屏机凉凉,有压屏机也就60%能压好

网友:
是不是拆的时候动到排线了。

网友:
这算啥,现在的新机器都是易拉胶,当然这并不是难点,难点是易拉胶容易断,断了就骂娘,更难的是LCD 底部有胶,胶的附着力非常好,屏幕还非常薄,前几天有一同事翻车了

网友:
多拆拆就可以了

网友:
屏幕底边跟B框之间有胶的,一定要慢慢弄,最好稍微热风打一下,实在弄不开不能硬往外掰,拉开缝隙,用个薄的刀片慢慢划开。曾经拆坏过4k 144的高端电竞屏,惨痛教训!

网友:
请加热后小心,慢慢拆。。。

网友:
谨记吧,老哥,我也干过这个事,我的是屏线松了原故障

网友:
可以体验一下V星笔记本,拆到你怀疑人生。

网友:
能赚500的事,非要去赚个灯珠。

网友:
修本拆屏没搞坏过,就换灯管,搞坏过屏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,我也拆坏过,维修的应该都失手过吧

网友:
拆屏后变绿屏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提前报价换屏   拆坏也没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