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466经典故障WIN7不引导WIN10转圈圈进不去系统

楼主(2020-07-09):
苹果A1466经典故障WIN7不引导WIN10转圈圈进不去系统,接到 一台苹果1466客户说进不去系统PE也进不去能识别到硬盘,说帮忙查下是硬盘坏了还是别的问题,拿到手上拆机取下他的硬盘从自己好机器上拆硬盘下来 接他机器上开机WIN10系统一直转圈圈进不去,就跟客户说主板问题 报好价格客户同意修了,拆主板拆硬盘接口信号,查了一圈全都正常,没法了在迅维上搜了一圈也没发现类似的问题,最后脑袋大开,查SSD_PWR_EN这个开启信号还去了什么地方,终于发现了故障点U8070芯片
5脚没输出1脚供电正常2脚开启信号是正常的,怀疑 芯片坏从料板上拆一个换上 通电测试输出正常3.3V装机测试开机进PE正常了WIN7系统也可以进去了 维修到此结束不太会写帖子写的不好,最后大家觉得 有用的请加个分谢谢!

网友:
分析透彻,厉害

网友:
我都直接短接

网友:
分析透彻

网友(2020-10-24):
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思路,不错的,受到启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