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会看排线的规格么

楼主(2020-07-09):
上面写的80c 60v awm 20798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80c(温度) 60v(电压值) awm 20798(厂家、规格)。ffc排线

网友:
淘宝上有卖的。

网友:
这个直连的排线,直接做一根就行了

网友:
就是80度最高温,耐压60V,这种是普通FFC排线,信号抗干扰极差,电流通过能力一般。一般都是USB、开关之类的低速信号、开关信号之类才使用的。淘宝能买到代替的,提供图片,宽度和间距就可以找到,长度可以定制。只要不经常插拔,一般不会坏

网友:
明白明白了

网友:
不用管那个,看以下几点就行。
两头触点同面还是异面,相邻触点间距,线长度,触点数

网友:
淘宝上问卖排线的

网友:
这种排线自己做一个不就好了

网友:
线少自己飞线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