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OGA720-15 PN SN号如何刷入

楼主(2020-07-09):
    手头一台联想ideapad系列 YOGA720-15,故障维修换了EC之后,发现PN、SN、UUID都丢失了,买EC芯片的老板也无法提供烧写这些信息,这其他帖子也是没有看到相应系列的软件工具;    也尝试直接从其他故障板子拆EC,和BIOS flash,虽然有UUID,但也无法还原SN、PN,感觉是经过读取本地信息校验的,看来只能用工具写入到EC芯片。

    请教懂的老师傅出手相救。

网友A:
难道这些不是在BIOS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难道这些不是在BIOS里

根据我的测试,不像是,我从废料板上同时替换EC和BIOS flash 都无法还原SN和PN

网友:
感觉这个东西不是简单地写入到flash或者单片机内的EEPROM,EC是个单片机,更像是听过SPI或者I2C等通信去检验周边的器件,如ID或者时间才校验出来的,如果校验出错,则无效,这样才可以做到硬件绑定

网友B:
维修站有专门的软件刷这些 看他们换主板刷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维修站有专门的软件刷这些 看他们换主板刷过

我联系了当地各家联想售后,可以支持过保包括美版机型的刷写,砍价后30-100不等

网友:
路过,学习中阿,呵呵,谢谢兄弟,呵呵

网友C:
我是售后的,告诉你这个问题可以刷号解决,没你想象的那么麻烦有专用的刷号工具,但是OA3 KEY ID是刷不回来的 OA2 也不可以 PN SN MEM UUID 这些是可以搞定的,售后工具不让外发,找当地服务站刷新就行了 抽根烟唠会磕,一般会帮你搞定

网友D:
没有pn或者sn会有什么影响?

网友:
金钥匙刷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pn或者sn会有什么影响?

开机报错吧!

网友:
加下我,可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pn或者sn会有什么影响?

用官方的EC和BIOS升级之后,键盘失效,这个是我测试后的结果,对我而言主要是看着很不舒服,很别扭

网友:
我的机子倒是不会,只是心里觉得有一天出什么不知道的问题,你会觉得是这个原因在作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是售后的,告诉你这个问题可以刷号解决,没你想象的那么麻烦有专用的刷号工具,但是OA3 KEY ID是刷不回来的 OA2 也不可以 PN SN MEM UUID 这些是可以搞定的,售后工具不让外发,找当地服务站刷新就行了 抽根烟唠会磕,一般会帮你搞定

也不觉得麻烦,只是深入了解,不确定它的设计机制是什么,对你们售后而言,确实是分分秒秒搞定的事

网友:
那是什么东西

网友:
有软件可以刷回来的

网友:
写EC程序啊,厉害厉害

网友:
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是售后店铺,花了30RMB让人刷了个号,纯粹是花钱买心情

网友:
对售后的操作就是用一个装有软件的U盘,在操作系统中运行,写入对应的SN,PN然后就完事了,这东西还是有研究价值,搞个pojie版工具,搞好了,电脑一台台都是不过保

网友(2023-08-15):
工程机能不能这样操作呢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