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自动掉电重启,

楼主(2020-07-09):
V星z77gd55  开机后,能进系统,不久后自动掉电重启,或者宕机,即使什么也不做都会这样,散热器,内存,mos也不烫,有时候还没进入系统就重启,已排除电源,显卡,内存,机箱按键问题,主板拿去修,师傅觉得麻烦不给我修,好气啊

网友:
现在修主板的少了,

网友:
最值钱的芯片坏了(不稳定),对手工工艺要求又高,师傅当然不愿意修了

网友A:
掉电大部分是某个PG信号不正常引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掉电大部分是某个PG信号不正常引起。

我也觉得可能性大,就是没有示波器

网友B:
先刷个BIOS,如果不进系统也重启,还是小心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刷个BIOS,如果不进系统也重启,还是小心刷。

刷过了,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刷个BIOS,如果不进系统也重启,还是小心刷。

谢谢你,总于解决了,以前刷BIOS可能没刷起,这次用U盘模拟软驱总于刷起了,期间先降级差点变砖,bios出现了乱码,一点就死机,然后才用软驱这种方法刷,现在终于又可以正常使用了,谢谢你的好建议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刷个BIOS,如果不进系统也重启,还是小心刷。

之前也是傻,忘了V星主板有个功能可以读取U盘BIOS文件启动的,这样就不会轻易弄坏BIOS了,

网友D:
楼主同志,最终是不是bios的问题?修复了吗,等你的准确答案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同志,最终是不是bios的问题?修复了吗,等你的准确答案呢

是的呢,BIOS问题,刷了以后正常了

网友(2020-09-01):
引用 网友C:
之前也是傻,忘了V星主板有个功能可以读取U盘BIOS文件启动的,这样就不会轻易弄坏BIOS了,

恭喜哈。维修有的时候也有运气成分,明明想到了问题,处理过程中又出现很多意外因素。
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,结果围着地球绕了一圈儿,回来发现家还是最好的。

网友:
这就是积累经验。

网友:
重启,硬件检查过后没有就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