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吧?又碰到一个坏变压器的?

楼主(2020-07-09):
难道这变压器又坏了吗?

网友(点评):
变压器不是重点,重点是求图像中的片源!

网友:
正常456脚应该相通的吗?

这个IN5408是叫什么名字呢,续流二极管吗?目前量得这个怒碟625W上面两样是坏的。

看这个电路图456脚是相通的,这待机变压器又挂了,没劲,没心情量下去了。

网友A:
DM311炸了吗,炸管的话,烧绕组很正常

网友:
不是吧?这两月碰到4个

网友:
6脚有两根漆包线连接

网友:
这种搞个海绵的就是垃圾,还不如直接刷薄薄的一层绝缘黄胶来的实在。
有海绵的最容易受潮后,通电的瞬间就炸机。
确定变压器坏了就只能当料板了

网友:
电源修的怕,老点的还好搞,新的很麻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M311炸了吗,炸管的话,烧绕组很正常

兄弟,帮我看看!

网友A:
副变压器可以从其他电源上拆,是DM311的就可以了,其实这个变压器应该还可以抢救一下的,撕开黄胶纸,应该是焊接头的地方烧断了,中间断的很少,我就拆过好几个,闲得蛋疼的时候拆着玩的

网友B:
推动变压器没这么容易坏吧

网友(点评):
这是待机变压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副变压器可以从其他电源上拆,是DM311的就可以了,其实这个变压器应该还可以抢救一下的,撕开黄胶纸,应 ...

接头处并没有断开

网友:
副变极少坏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推动变压器没这么容易坏吧

待机变压器

网友:
貌似你发我的PDF不是这个?

网友:
这两月我碰上四个了,两个航嘉磐石,一个航嘉多核,目前这个怒碟,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实例

网友C:
这是什么电源的啊?航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是什么电源的啊?航嘉?

这是怒碟625W

网友:
待机变压器如坏了是找不到原来的,板子只有报废了,如有时间可以拆下来绕,但达不到原来的性能。

网友D:
待机变压器如坏了,不好找,留作料板吧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待机变压器如坏了,不好找,留作料板吧........

弄个模块代替就行  现在小开关电源板子多的是

网友:
楼主天天修电源,当然会遇到喽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副变压器可以从其他电源上拆,是DM311的就可以了,其实这个变压器应该还可以抢救一下的,撕开黄胶纸,应该是焊接头的地方烧断了,中间断的很少,我就拆过好几个,闲得蛋疼的时候拆着玩的

兄台说得对,的确焊头会断。

网友:
原来喜欢绕变压器。不就是漆包线绕几圈而已嘛。要是绕工频变压器才叫头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兄台说得对,的确焊头会断。

我见过接头烧断的,但目前这个没有断在接头。

网友F:
不用修,配个5V电源板吧,很容易找

网友:
这个电源和我在修的一个海韵500很像,前级布局几乎一摸一样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多谢分亨,收藏做参考,大神就是大神

网友:
昨天入手了3个大水牛电源,一个大电容炸了,一个待机无5VSB,一个启动电压低,还吱吱响,无5∨的正在找原因,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还是待机IC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用修,配个5V电源板吧,很容易找

上网上买的吗?应该怎么按排这个5V板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