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B85 PRO4 不断重启

楼主(2020-07-09):
测量 DRMPWROK 0.96V ,测量点在HR45 1.82K测量CPUPWRGD ,测量点在HR45 0欧
17,测量VRMPWRGD
18,测量CPUREST# 电压0.75V HR7 0欧
18,测量S_PLTREST# 电压3.3V IO NCT6776D或者HR103或者H102实际板上不装

网友:
这个测量参数不错

网友(2020-11-11):
nct6776d,那个脚是复位脚手上没图纸,求解

网友:
以为你修好了呢。测得那么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