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X用两天就会自动关机

楼主(2020-07-09):
重摔机,主板上层补过3个点,更换过WIFI天线尾插,自动关机后运气好拔了电池扣上又能开机用两天,不开机时电流定80。
面容坏了的 高一点低一点
进隐私没有报错。

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,不想搬上层。

网友:
第一张图发错了

网友:
多半是Cpu保护了,查Cpu电路

网友:
最后还是搬板了事

网友:
搬板是最有效最快的解决方法.

网友A:
搬板也只能报资料吧,用不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搬板也只能报资料吧,用不久

我自己用的这个组装x,上下层都搬了顺便换了一个256硬盘。用了快一年了

网友(2020-08-27):
考验手工的时候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