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1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20-07-09):
客户拿过来开机电流0.7A左右不显示,拔插和更换内存一样的电流,bios放电后开机电流0.7跳到0.3左右,不显示,掉电,果断拆下主板刷了bios,开机测试完美解决,下面的bios是淘宝买的原厂的

网友:
刷BIOS这操作太简单

网友:
通病来的,这不用淘宝买啦,论坛里多了去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通病我遇到过,也是刷boos才好

网友:
修好多了,BIOS只要刷那个容量大的就行了

网友:
能判断程序问题就简单了

网友:
一个是ME一个是主BIOS

网友:
好巧,昨天我也是修的这个,一样的毛病,电流0.8跳到0.3。

网友:
bios为什么这么爱坏

网友:
一个是BIOS,一个是ME

网友:
一个是南桥的,一个是EC的吧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多谢分亨,收藏做参考,大神就是大神

网友:
处女贴,支持下。 这是这台机的通病

网友:
小白学习中,感谢分亨,收藏收藏,万分感谢

网友(2024-07-03):
这个要看主板的板号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