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7-09):
此机拿过来是公共点短路,经过烧机大法和打阻值法,现在可以正常上电,电流触发到07-0.8之间,就是不显示,内接外接都没有显示,bios也在论坛刷了好几个,故障还是一样。
公共点短路

网友A:
过内存没有呢
俺是农村人
但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一样,又感觉没有过内存
详情
俺是农村人
我换内存了,低压的,内存电感也有1.3左右电压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过内存没有呢
我换内存了,低压的,内存电感也有1.3左右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过内存没有呢
但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一样,又感觉没有过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