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hinkPad T480S NM-B471 v4.02图纸

楼主(2020-07-09):
联想ThinkPad T480S NM-B471 v4.02图纸

ThinkPad T480S LCFC NM-B471.pdf

网友(2022-12-06):
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下

网友:
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下
我的Thinkpad T480S的电脑,在使用USB外置光驱的时候,外接电源用错了,用的12V,导致电脑当时就关机了,关机后不能开机,电源充电指示灯也不亮。我打开机壳后把电池拔了,过了会能开机了,用电源和电池都能开机。电源充电指示灯也亮白灯。电脑有两个USB接口,另外一个接口接U盘能使用。接USB外置光驱的那个接口不能使用了,也没有电压输出,电脑一直跳出这样的报错:USB端口上的电涌:一个USB设备运行不正常并已经超过了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。应该终端这个设备的连接
推荐 与硬件断开连接,单击“重置”,如果单击关闭,则端口将无法继续工作直到你将其拔出并重启电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