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6曲折维修

楼主(2020-07-09):
机型:Iphone 6
故障表现:故障1.触发上电200MA起跳 故障2.不定时重启

很久没有在大本营发新帖了,一来比较忙,(说实话,每天具体忙了什么,我也说不上来),二来没有有营养的案例.本手要么不发,发就发点营养的原则就一直潜水.直到今天,开启了实力坑自己之路.废话不多说,开整.
同事接机,小6一台,描述故障为不开机.我拿过来,接尾插,发现,没有反应,直接开始拆机,一顿操作,拨开电池卡扣,接可调,触发,200MA定住,心想这下可以秒了,孰不知,这才是恶梦的开始,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,修机要仔细,一定要注意细节,不然越修越坑,越坑心就越慌.
老规矩,没鬼说个图.上图:

一阵风雷之声过后,U2换好,美滋滋的加电开机测试,电流一路欢快的小跳,但是感觉有点怪怪的,进到了系统,没有放在心上,这里就是伏笔之一.装好屏蔽罩,把机器装好,机子装好还原,由于没有密码,测了一下112,感光,外放,充电,触摸,就交机了.
第二天,同事说,机子在重启,心想,难道是U2没有装好,或者电池有问题?
怀着这样的疑问二次拆机检测,老规矩找了个料板,把U2换了一个,简单的装了一下,测试,还是有重启,接下来,换一个电池测试,还是重启,不死心,又换了一个U2,神奇的不重启了.和店里的大师傅说了一下情况,回复,可以进系统就行了.可能他也没有在意.就此装机测试,如果接电源,中间会重启一次(就是电流会归0),如果接电池,会重启2次,但是进系统正常.就这样交了机.
自此噩梦开始
此时店里来了一个修笔记本的,我切换电源,测试了一下笔记本然后报价,顾客因为本子比较旧,需要考虑是否维修.同时同事把机子退回来了,说还是重启,我就直接接电了,却忘记了,电压还没有切换,这下好,19V怼到了主板上,瞬间打表.发现不对我立马断电,心里凉了半截,不出所料的,VCCMIAN大短了,唉,真的是粗心大意了.没办法,自己挖的坑,含泪也要跳下去.拿出热像仪,通电看一下,发现基带电源挂了,摘掉基带电源换更换,通电,起跳100多,有轻微的漏电,大师傅拿过去看了一下,说个电流不太对,手捏了下,说调谐器那里发热,摘掉1.8V上盖供电的电容,漏电消失,重启两次这个症状也消失了,

大致装了一下,进入系统测试,发现机器会几分钟重启一次,和之前的开机前重启不一样.没有思路的情况下,只能看一下分析报告了,找到了panic Ful的信息条,点开查看panicstring 发现是i2C1,打开鑫智造,搜索I2C1,发现连接了芯片有,主CPU,充电芯片,音频功放,震动控制IC,还有就是HOME键指纹座.进系统测试的时候,发打122没有声音,听筒外放都没有,进设置拖动铃声,发现会卡住,至此,锁定元凶为U1601,音频功放.拆下主板,将音频功放换掉,装机测试,故障消失,放着测试的时间,去吃了个饭,回来发现一切正常,测试一下功放,交机了.
总结:
1.上电起跳200MA,U2引起
2.开机过程中,因为调谐器边上的1.8V上盖电压被这里的电容拉低,所成不定时重启,U2坏了,应该把这里也扫一遍,大意了
3.电源用完,还是把ONOFF换一下,有时修笔记本和修手机串了电压,真的很嗨,也可以买一个限压的那种开机线.这里大意+1
4.进入系统重启,结果测试和分析报告维修,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
5.国际惯例,觉得我这个案例营养的,请不吝加一下分,谢谢

网友A:
调谐器是什么?支持辛苦原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调谐器是什么?支持辛苦原创

调节信号用的

网友B:
接上19v 主板大短路
还能抢救过来。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接上19v 主板大短路
还能抢救过来。?

是的,机子已经交出去了.故障全部排除.

网友(2020-08-13)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了

网友:
这都抢救过来了,不得不说也有点运气啊

网友:
19v既然CPU没挂

网友:
离挂壁只差几MS的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