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华硕B85M-F-v1.0 无CPU 供电,有EN 换过主控 一样

楼主(2020-07-09):
华硕B85M-F  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,不自动转,上不上CPU都一样。查发现其他电压都有就没有CPU供电 ME电压1.05 PCH 1.5  内存 1.5 CPU供电IC 是1512的专用芯片, 查图纸 量第一脚EN脚 有1.05V  40脚 据说是温控脚 ,P_VCORE_SHDN#_10 =0.39V 是不是这个电压不正常导致没有CPU供电呢?

最后还是修好了。。。是副控的问题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电压不对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压不对,,,

现在发现不上U 风扇一直转,这个地方的电压为1.06V 上U就变成0.39V 转一下就停。。IO也换过了。。难道是桥的问题了?我记得 B85的板 上不上U,CPU供电都有1.7V的电压出来的啊

网友:
我也修到这个问题 en0
shdn 0

网友:
zhengchang de 该是多少啦

网友B:
有点位图还怕修不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点位图还怕修不好啊

很多有点位的也不一定能修好哦。。。。如何判断桥坏???

网友:
最后是个什么问题分享一下噻

网友:
感谢大神分亨,小白学习中,多谢啦!收藏藏

网友:
是温控吗?你写的副控是温控的意思吗?笔误吗?

网友:
能不能说清楚到底是哪里问题?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就是这板有二个控制IC吧 别外一个坏了吗

网友C:
楼主能否说清楚点,到底是哪里故障,最后怎么解决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能否说清楚点,到底是哪里故障,最后怎么解决的。

轮着换小小的CPU 驱动IC  .....

网友:
白嫖一个哦,加分哦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