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-3568 此电脑用几天就不开机 刷BIOS就好

楼主(2020-07-09):
板号 :15341-1
此电脑来的时候是不开机0.016 ---- 0.030 开机不亮、①:然后买的bios 刷上就行了、
②:然后用了几天又返修了、这次我没动BIOS 直接加焊的EC 然后又开机了、
③:但是用了几天又不行了、这次我直接更换的晶振 、还有谐振电容、用了几天就又返工了

实在是无语了、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、给点建议吧!

网友:
不开机 时 吹下CPU看看

网友A:
我记得DELL有款机子,CPU有问题就是刷BIOS能好一会,加焊CPU能好一个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DELL有款机子,CPU有问题就是刷BIOS能好一会,加焊CPU能好一个月

shime  ? 不知道啊!但是彻底解决怎么搞呢 ?这都返修3次了!无语了  难道只能换CPU

网友:
这估计有两种情况,一、你加焊时造成了那个元器件物理性能发生了变化,从而达到使用标准,临时正常了,二、桥虚焊,加焊下试试!!!

网友:
CPU问题吧  RTC电路出问题了吧 板子热了就能开机了

网友:
修过一台联想一体机,只要强制关机BIOS就损坏要从刷------你这种如果换BIOS芯片刷还是老坏程序,搞晶振也好一下,估计是桥不良了....

网友:
反复坏bios 就是bios芯片和南桥

网友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这种情况难搞啊

网友:
应该是cpu坏了换一个吧,现在cpu坏的多

网友:
看一下RTC电路

网友:
我修的15-5557和你类似,我是刷boss,然后最后是吧电脑电池,纽扣电池都去了,然后顾客不开机直接把电源就行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多谢分亨,收藏做参考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很老的机器?而且是amd的

网友:
我也碰到一台一样的情况,后来我给铜管处全部绝缘好,不知道能不能用久点。后来又有一台,直接放电开机,再绝缘,刷都懒得刷。今天又有一台这个机子,情况不同了,装上外部大电池无反应,不装自动上电0.7几A不显示,刷BIOS无果

网友:
加焊CPU 试一下 。

网友:
我有一台这个机器在手里,客户送修是跟你情况一样,刷BIOS亮了,但过两天又不行,热一下又可以,最终买个二手本走了,加焊过CPU,现在是可以亮机,但运行中有时候就黑屏,重启又OK。应该是CPU有问题,AMD伤不起

网友:
桥虚焊,加焊下试试!!!

网友(2020-08-13):
接了一台和楼主一样型号的,故障也是一样,但是主板号是14236-1 A00的,这个型号的机器怎么都这种问题,放一下电能用几天,然后返修,在放电又能开机,无语。

网友:
刷bios 时候 吹bios 加热了主板好了 以为是主板是bios问题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