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A515-52板号LA-G521P八代CPU不显示维修,附原厂BIOS

楼主(2020-07-09):
维修机型:宏碁A515-52
主板板号:LA-G521P
机器故障:客户描述不开机,真正的故障是不显示
维修流程:
客户拿过来说不开机,我测试确实按下开机键没反应,拆开发现只有一个5V电感的电压,其他电感无电压,以为是待机电路故障,去论坛没找到相关资料和图纸,就去淘宝花20块钱买了图纸和点位图,如图:

买到图纸后发现3V电感的控制来自MAIPWON,修过仁宝的都知道MAINON这个控制是开机后才有的,开机二级供电和其他电压的信号,所以这个机器待机只有一个5V是正常的,3V需要开机后才有,如图:

既然开机后才有3V,那就按下开机键吧,这个机器的开机键连接键盘的,所以键盘坏是可能导致按开关没反应的,但是可以通过键盘接口用万用表刮的方式开机,当我测试后发现机器可以开机,看来是键盘坏了,心想我不但可以赚修主板的钱,还可以赚换键盘的钱,所以就给客户报了价格,因为是8代的机器,客户爽快的答应了,当我再次测试时,发现机器确实可以开,电流到0.4就不动了,没有任何跳变,通过换内存,测量内存供电发现都是正常的,主板上除了集显供电外,其他供电都正常,CPU发热也是正常的。
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,去论坛发现只有一个人发BIOS,他是备份的,而且还是独显,我的机器是集显的,最后问买图片的卖家要了一个原厂BIOS,刷上去依然是0.4没跳变,这是陷入了死局,因为是8代的机器,主板上原件其实也是比较少的,把主板上5脚6脚的小芯片都测一遍,5脚一般都是门电路,都是各种PG的,6脚一般都是双N勾道小管子,当测量到CPU旁边的一个6脚小管子时发现了问题,如图:

当测量到这个6脚小管子时,发现电压都是正常的,但是1脚对地阻值有问题,那这个管子是什么作用的呢,打开点位图,如图:

对地阻值只有几十欧姆的居然是内存槽的SM总线的数据线,这条线有问题肯定是不读内存,自然电流没跳变的,所以已经找到了问题,这跟SM数据线直连内存槽,直接仔细观察内存槽发现问题,如图:

如果你正常看这张图是看不出问题的,因为看起来都正常,当点位图只好指向那个点时,在仔细看就看出了问题,上图我没有经过缩放处理,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图片,高清放大时就能看到问题,看看大家的眼力了
最后通过洗洗刷刷后阻值恢复正常,再次用万用表刮开机后电流有跳变了,因为刷的是卖家给我的原厂BIOS,所以第一次重启了三四次后才亮机,不过BIOS是好的,第二次开机就正常了,亮机图:

最后附上原厂BIOS,确定原厂哟,我自己的是集显的,原厂没上过机的BIOS应该独显集显都能用的:

网友:
原厂BIOS,第一次会重启三四次,第二次就正常了

网友:
厉害,通过扫荡式打值找到问题,为啥不一开始就测SMBUS波形呢

网友:
技术含量不高,,但维修   素质  很好

网友:
楼主还是很细心,一般就放弃了

网友A:
楼主 图纸点位分享一下呗

网友:
楼主也是给经验了电压正常 还要打值

网友:
楼主,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机器的图纸和点位吗?谢谢你!

网友B:
喜欢看这位大哥的帖,可不可以帮我看看 HP cq45 开机无显,键盘大小写灯重复闪3下 开机电流1.230 无显,各大工作电压正常。刷了桥旁边的bios,(ec旁边bios没刷)加焊显卡和桥一样。cpu和内存也换过了  是什么问题吗?机子放了有一段时间了没解决

网友:
好象是内存上的脚位短路了,

网友:
还是细心点好,不要轻易放弃

网友:
不错一种新思路,扫荡式维修,

网友:
已经关注,思路可以

网友:
BIOS 很给力,分析的也很清楚

网友:
维修思路明确啊,感谢分享

网友:
老板不上个图纸?

网友:
老兄,修的不错~~~~~值得学习!

网友:
一般测试电压正常就不会却测阻值了

网友:
嗯,修的不错,有图纸点位还是好修点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图纸点位分享一下呗

或者开个付费阅读分享大家支持下。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多谢分亨,收藏做参考,大神就是大神

网友:
一般可以测试下内存SMBdata ,CLOCK的波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喜欢看这位大哥的帖,可不可以帮我看看 HP cq45 开机无显,键盘大小写灯重复闪3下 开机电流1.230 无显,各 ...

重复闪烁3次是没过内存

网友:
你这修一台要多久呀, 不过维修精神非常不错

网友:
兄弟 图纸能给一份吗

网友:
送钱机器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小白学习中,感谢分亨,收藏收藏,万分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重复闪烁3次是没过内存

现在弄好了,是BIOS的问题。

网友(2020-10-06):
这个bios确实好用,秒开机。

网友(2020-12-01):
心点好,不要轻易放弃

网友:
细心点好,不要轻易放弃

网友(2022-01-11):
好久远的品牌  都三年多没遇见过ACER了

网友(2024-09-05):
LA-G521P 图纸 点位

LA-G521P r1a.brd

网友:
LA-G521P 图纸与点位

LA-G521P r1a.br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