畅玩7无灯光

楼主(2020-07-09):
畅玩7无灯光,经过二极管和升压电容,不是应该直接经过一个电阻然后直通显示座吗?这个FB2001是什么可以短接吗?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sdfsd

网友:
就是一个保险电阻,烧断了可以短接

网友A:
楼主的理论有待加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理论有待加强

理论资料在哪里有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理论资料在哪里有啊

主板标号F的一般就是保险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标号F的一般就是保险

对的没有错

网友:
保险啊,这么明显

网友:
蓝锐的图纸吗

网友:
背光的升压出错,这个应该好修,我昨天修了一个荣8的升压那块温度很高,用一会,背光就灭,最后换升压电感解决了

网友:
学习使我快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