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板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有H-JOSHUA-H61-UATX 1.0的图纸更好

楼主(2020-07-09):
H-JOSHUA-H61-UATX 1.0的图纸   CPU座子边上的  应该是个运放吧
下面左边是第一脚   1.05v     5脚 5v    其他都是0v  我试过   MOS  无输出   哪位帮忙看下 这个6脚芯片

网友A:
把这个6脚芯片换掉就好了,论坛有图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把这个6脚芯片换掉就好了,论坛有图纸

拆掉 还是不行  , 你有图纸可否上传一份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拆掉 还是不行  , 你有图纸可否上传一份啊

这个是要换的,不能拆的这个芯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要换的,不能拆的这个芯片

56脚 短接 给控制极 一个5v 可以用 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56脚 短接 给控制极 一个5v 可以用 了

一般都是换,这样不稳定的

网友:
这个简单,芯片和场管都拆了,短接场管DS极就行了,这个是VCCSA,短接到总线供电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