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E46A简单维修

楼主(2020-07-09):
客户带来E46A笔记本说不开机,插电测试待机电流0.001,应该是没有产生待机供电,拆机测量没有有3v和5V待机电压,待机芯片是ISL6237为了测量方便我把这一页用打印机打印了出来

测量6脚19V    3脚和19脚都有5V    14脚和27脚也有5V的电压,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产生3V和5V电压,怀疑是芯片的问题,找了一下料板没有找到相同的芯片,论坛上查了一下有大神说可和几个芯片代换于是我就找到了一个ISL6236代换,

换上之后有惊喜,待机出来了,待机0.04感觉待机有点高,有些机器待机是偏高的!开机试一下,电流路畅通上去了,接屏测试完美亮机

到此维修结束,装机测试一切正常,坐等客户来拿机器!!!

网友:
直接秒杀了啊

网友A:
老机器好修啊,现在的新机器没有图纸完全没有头绪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机器好修啊,现在的新机器没有图纸完全没有头绪。。。。。

确实是,新机器没有图纸而且都是板U一体的。而且CPU坏的特别多

网友:
楼主很豪,直接彩打图纸

网友:
待机是有点高

网友:
的确不容易啊,过程很仔细

网友:
打印图纸啊,哈哈,有意思

网友:
还打印出来啊,屏幕设置不关闭屏幕也可以

网友:
没有短路都可以直接换芯片,少走弯路

网友:
楼主说的对啊,新机器很多没有图纸而且都是板U一体的。而且CPU坏的特别多又贵真是难搞啊

网友:
秒杀,这是秒杀,楼主技术不错

网友:
待机芯片,感觉夏天坏的多一些

网友:
直接秒杀了,厉害了我的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