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80gm-d2h简单维修一例

楼主(2020-07-09):
    自用的古惑仔技嘉主板挂了,x840cpu还能再战几年,拿出来修一修。

    故障是最开始正常后装了DDR3两条不同频率的内存,亮机后就熄火了,瞬间一股糊味袭来,真tm香烤红薯的味道。关键是主板还能上电没保护666.赶紧拆除主板检测外观没发现问题,打值发现内存供电值偏低12,感觉有问题,先不管她。

    再看看其他短路否?打CPU的时候发现供电有两组对地了。一组是sw短一组是下管gsd级都短,这种情况绝对是GSD级这路的下管引起的,果断拆掉一个测试不短了,更换之,值都正常了。内存这里有点犹豫,不管她先上电结果跑马了,还好cpu没挂。看来内存供电对地12也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速度还可以看你用什么软件,看视频那些完全够了

网友:
AMD的最讨厌了,真是难修,楼主不错!!